戴尔acer 4230 不触发

楼主(2014-12-13):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戴尔4230 插上电源一看待机0.014开机不上电 以为是开关坏了拆开后用万用表触发还是不行.z这是我修的第一台机子求高手回复

小小的爱情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你问题没说详细,等机有没有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题没说详细,等机有没有3v/5v?

没有啊

网友B:
没有3/5V就看待机芯片    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3/5V就看待机芯片    条件

没图纸啊坑

网友C:
以为开关坏了   哪有那么好修的 没有待机查芯片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为开关坏了   哪有那么好修的 没有待机查芯片条件

有图纸不

网友D:
到底是DELL 的还是ACER 的

网友:
看看什么芯片  百度一下应该都可以找到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DELL 的还是ACER 的

我是小白别说高深

网友:
那就查芯片就得了

网友:
公共点正常吗?没有问题看一下3,5v,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机子问题都找不出来

网友:
你说的太模糊了吧,这让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没经验最好找到图纸,按图纸时序修。查待机条件。不行就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