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主板电压检测报错维修

楼主(2014-12-13):
型号:P8H61
主板拿来,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刷个BIOS后OK,接着再刷MAC地址。然后发现有这个提示:

按F1进BIOS一看:

5V检测成10V,我知道的是IO检测脚位电压不对,但具体不知道哪个脚位。
本不想发这个帖的,但论坛一搜,都是说刷BIOS,或者BIOS禁止。先来看BIOS里怎么禁止:

把全保护功能关闭就可以,实测不再提示,可以进系统。
但是没有从源头解决,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有把IO的检测脚位说出来的,但我搜了半天都没搜到。
BIOS我是不想再刷,刷了又要刷MAC地址。
只能从脚位检测那个方向修。看是不是它引起的。
没搜到那个帖子,那就自己研究一下是哪个脚位,IO是NCT6776F,104脚比较像。
找一份相似点位,一查看,104脚是O_5V_IN信号。5V两个电阻分压得来。
实测2.4V,先找个小一点电阻降低它的电压。
换了个4.7K电阻,结果BIOS检测变成8点几V。有戏。
找了一个1K,结果BIOS检测变成2.几V,太低了也不行。
最终找了个1K,4.7K形成分压,得到电压如下:

BIOS检测为4.32V,虽然低了一点,但是不报错了。
再测104脚,0.8几的电压,我分析104脚正确的是1V.
因为我测105脚12V检测脚也是1V。它是正常的。
反正不报错了,就不调成精确电压了,意思到了就行,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找小电阻,都是在主板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阻值,麻烦。
为 以防万一,再进BIOS把电压监测功能给关闭,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
这样的报错第一次遇见,,,谢谢,,学习了!!

网友A:
这种故障还真没注意过,英文不好会错过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还真没注意过,英文不好会错过的

现在华硕主板 进BIOS界面后在界面的右上角可以将英文界面调成中文界面的 中文界面就很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华硕主板 进BIOS界面后在界面的右上角可以将英文界面调成中文界面的 中文界面就很直观了

谢谢指点,我找台机子看看。

网友:
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故障就有思路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过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关了,板子坏了可能都不知道

网友:
又长见识了,楼主牛人啊,这都想得到

网友:
不错的,比较认理

网友:
涨姿势了,到底原版有故障没有呢?还是刷个BIOS也能好呢

网友:
见过好多次; 都是忽略检测。楼主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