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P41-C31主板跑E0维修

楼主(2014-12-13):
1、主板型号P41-C31,V星内部型号MS-7610,别人说此板不过内存,哥接手后直接找CPU和内存上电试,诊断卡跑到E0挡着,代码表示检测不过内存。由于用力过大将小12V接口线都拉断一根。

2、还是查查内存条件是否正常,测量内存主供电1.56V表示正常,测量点在内存插槽旁边电感。
3、测量内存负载供电0.77V表示正常,在内存插槽240脚或者120脚测量。
4、测量内存SPD供电3.3V表示正常,在内存插槽236脚测量。
5、测量内存插槽1脚的参考0.76V表示正常。
6、通过上面测量内存的4个工作电压全正常,下面测量内存SMB总结,测量内存插槽118脚总线时钟电压3.3V正常
7、测量238脚总线数据电压只有0.83V,明显电压低于正常值。
8、将CPU和内存拔掉上再上电测量238脚电压也只有1.06V
9、通过测量表示238脚电压确实不正常,把ATX电源拔掉后打238脚对地值318,表示无短路、无断线现象。
10、根据经验238脚电压低在无短路情况下,一般是其它相连接元件将其拉低或者上拉问题。MSI主板系统管理总线连接PCI、PCIE、时钟、南桥、内存,目测PCI、PCIE无短路,那只有拆相连元件进行判断,MSI最爱坏的是UP6262,此板没有丝印,通过跑线找到在内存插槽边上
11、拆掉后测量238脚电压1.2V还是低。
12、下一步拆时钟芯片,后测量电压还 是低,表示与时钟和UP6262芯片没关系。
13、为了确定是否为南桥坏找到南桥边相连的电阻。
14、将连接南桥的电阻拆掉后测量两端电压都不正常,表示与南桥也没关系,那只有上拉电阻有问题。
15、通过测量发现是由南桥边上的822排阻上拉的。测量排阻一端有3.3V电压。
16、再测量排阻另一端电压为148mV,并且电阻有一点氧化现象。
17、哈哈,先拿出我的好东西822排阻换了再说。

18、换好排阻后,再上电测量内存插槽238脚电压3.3V表示正常。
19、装上CPU和内存上 电诊断卡跑码到2E2A,到此主板修复。

网友A:
徐总好功夫,822确实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总好功夫,822确实好东西

这个东西常用的,要备货才行。没现货不好赚钱,你懂的。

网友B:
这里822排阻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应该会造成本身阻值开路或变大,影响238脚总线数据3.3V电压上拉效果。

网友:
又是总线问题??又是排阻啊!!一般华硕才是822。。现在连V星也822了!!!

网友:
经常搞华硕的822问题,没想到V星的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跑线技术好屌。。

网友:
看高手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收益很大。这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做不到。

网友:
徐总,822排阻备的可不少啊

网友:
详细啊值得看

网友:
哇塞。徐总,又是SMB问题。哈哈。我遇到最多的是联想和DELL的G41断线的,短路没有遇到过,又是经典维修,非常好

网友:
没想到徐总的B22比我长好几倍,估计上千个,我的才500个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按顺序有图有真相!!易懂!!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SM总线该按怎样的顺序查?  先感谢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这是神马神器。就是里面的白色的圆。

是排阻吗???????

网友D:
我今天修到一个775的板子,也是挡e0,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spd、scl、sda都正常,焊了cpu座也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E:
和技嘉主板一样,都是南桥旁822上拉。话说你为何不当时直接修好。。。。。。。

nvidia198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小雪玲珑 -3 居才自傲

网友:
V星主板的这种822坏还没有遇到过,修到过内存旁边的小8脚坏的

网友:
原来V星也有822故障

网友:
看来电阻坏不是主板品牌的问题,是电阻厂家的问题

网友:
822不是普通的排阻吗?

网友:
822坏的话阻值是变大还是变小啊会。

网友:
看高手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收益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技嘉主板一样,都是南桥旁822上拉。话说你为何不当时直接修好。。。。。。。

因为他是老师,写越详细咱们越能看得透彻,越明白整个维修思路的总过程。难道你真以为他不能直接杀822?

网友:
楼主的台式机确实修的得心应手,我都无从下手啊,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因为他是老师,写越详细咱们越能看得透彻,越明白整个维修思路的总过程。难道你真以为他不能直接杀822?

这板就是老师上课修给我们看的。

网友:
又是总线问题??又是排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822排阻表面出现氧化现象,应该会造成本身阻值开路或变大,影响238脚总线数据3.3V电压上拉效果。

不愧为总结大神,大神上次为啥扣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就是老师上课修给我们看的。

你更应明白他是能秒的。能写这么清楚,不过是照顾咱们小白。所以你的一句话不正好让咱们小白抓住把梗了 。 不失为宣传的强力手段,你难道不明白老师另有用意?

网友:
  徐总,测完四个内存供电 我就不知道干嘛了 现在知道了

网友:
以前只知道华硕得822出问题  没想V星也来凑热闹了 。

网友:
看高手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收益很大。

网友:
还专门买了822

网友:
南桥附近怎么这么脏

网友:
发现这个822排阻不仅是华硕的短板,技嘉,V星都有损坏啊。大家是否冤枉了华硕?

网友:
看徐总修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基础考试40分的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技术啊。

网友:
如果238脚总线数据电压有3.3V,复位也有1.5V, 还是跑E0,BIOS资料正常情况下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网友:
822就是矫情 这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这是神马神器。就是里面的白色的圆。

是排阻吗???????

是盛排阻的东西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收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修到一个775的板子,也是挡e0,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spd、scl、sda都正常,焊了cpu座也不行,怎么 ...

打下内存AD线到北桥之间的对地阻值情况,这种情况北桥存在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我有一片昂达G41的板子。
测试卡档D4, 按照楼主的测量方法测了一下都正常
不知道改怎么下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修到一个775的板子,也是挡e0,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spd、scl、sda都正常,焊了cpu座也不行,怎么 ...

INTEL 双桥架构是有NB管理内存,跟U座没关系的

网友:
徐总修板子是行云流水

网友:
822现在连MSI也用上了

网友:
果然  老师思路就是牛

网友:
看了此贴,酣畅淋漓,受益不浅,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内存AD线到北桥之间的对地阻值情况,这种情况北桥存在虚焊也有可能。

这个办法没有用过,貌似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INTEL 双桥架构是有NB管理内存,跟U座没关系的

我学的理论和你讲的一样,可是总碰到不过内存要加焊u座才能好的情况,反而加焊北桥的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学的理论和你讲的一样,可是总碰到不过内存要加焊u座才能好的情况,反而加焊北桥的少

加焊u座才能好的情况是AMD平台把

网友:
徐老板故意绕个弯子

网友:
华硕的822坏的比较多。这还是头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u座才能好的情况是AMD平台把

AMD的我从来没有加焊过u

网友D:
有时候一个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无短路无断路,上电却不正常是不是大部分都最上拉电阻的原因,当然除了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一个信号引脚对地阻值无短路无断路,上电却不正常是不是大部分都最上拉电阻的原因,当然除了工作条件 ...

这个具体要看主板电路设计,信号引脚大部分都是通过电阻上拉得到高电平状态,有些则是通过芯片内部电压比较器管理输出得到也有。

网友:
徐总谢谢。值得学习

网友:
822排阻氧化照成电压拉低了。

网友(2015-01-18):
想闩下一板总件供电的上拉都是南桥或北桥旁的电阻或排阻吗?总线供到时钟其它芯片一般中问也隔电阻?总线供电到PcI多少脚,pcie多少脚?

网友(2015-03-26):
求问看到好多SPD线路的问题,好多人都是直接3.3V飞线解决,这块板子如果直接飞来个3.3V是否也可以解决?

网友:
这是进水 腐蚀了吧 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