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易美逊32液晶电视屡烧高压双MOS管0.1欧电阻

楼主(2014-12-13):
如题:冠捷易美逊32液晶电视,屡烧高压双MOS管0.1欧电阻,第一换上用1个月。这次15天。。又拿来了。。高压部分芯片是OZ9976GN,测MOS管G,S极以及芯片周围能看到的连接的贴片电阻稳压管阻值都正常,12V供电部分能看到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加焊过高压线圈,灯条反馈电阻4个贴片33R.33R5都正常,次级高压线圈阻值27欧左右不知道正常不。。。线圈型号80GL32T-30-YS,电源板型号715G3770-P02-W20-003S,正常亮机下测大电容394V,12V输出12.47V,

网友:
0.1欧估计是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检查那几个高压电容,看看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
屡烧说明还有电流过大的地方,治标没治本,滤波电容起到蓄电的作用,这个不好容易出现电流波动;后边有轻微的短路,导致电流过大,还得仔细查。重点一是电容;二是二三极管。

网友:
可能是高压集成pwm 控制有问题

网友:
额。谢谢大家帮助。。我把0.1欧保险换成0.22的检测然后把OZ9976的16脚供电电容换了。给客户拿走了现在1星期了,希望好了哈~

网友A:
再坏就换整个高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坏就换整个高压板了。

这个高压板怎么换?

网友:
换通用型的呀

网友:
在淘宝上订个一样的板子180..发货途中。。,,我估摸着应该是高压线圈微短,修3次了。客户着急了没办法。换整个板子吧

网友:
看了下淘宝上单灯LED大功率高压通用版也得个百八十的,干脆换一整块了~

网友B:
0。1欧直接短接应该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欧直接短接应该都没有问题

千万别短接。。我弄个0.22替换0.1的。一样爆,背板塑料壳烧鼓一大块。。MOS还是俩都击穿了~短接估摸着都烧穿后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