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25-C21 开机跑d2 内存没复位

楼主(2014-12-13):
NF725-C21 开机插不插内存都跑d2  内存没复位 其余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求思路 求电路图

网友:
有图的话看看图没图的话跑线  大概是个电阻坏了你看看内存旁边的电阻  这是信号线电阻大概不是很大或者是0欧姆电阻在内存旁边找找0欧姆电阻 我刚找了下图找不到  不知道你有吗 找到那个脚往外跑线加油

网友:
跑D1D2一般是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
先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