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集显不显示,刷BIOS后正常,疑似通病。

楼主(2014-12-13):
联想IH61M 集显不显示滴滴报警,插独立显卡可正常使用,这块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32 一个16的,直接刷16的那个BIOS一般都要以修复,已经修好5块了下面附上BIOS

网友:
这个BIOS是管理桥的还是EC,别一个32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
EC   文件比较大  4M的是EC

网友:
给力 这样参考案例维修起来就少走弯路 下载的BIOS是2M的吧  谢谢

网友:
刷了16的 还是一样啊 电压有 能复位, 就是没显示   32那个BIOS也分享出来吧

网友:
这个现象就是通病

网友(2015-02-07):
是通病, 我遇到好几块,刷了楼主的,没搞定,一样呀,,又在迅维上找了另一套,,刷了,OK 了,,但是用了十几天,又返修了,大家给分析下是怎么了?

网友(2015-03-18):
不够分啊~~~~

网友A:
7L说会返修,LZ有试过吗?

网友:
谢谢楼主 提供资料

网友:
你的什么版本的?什么我的就一个BIOS?  我的版本是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L说会返修,LZ有试过吗?

没返修,修好的主板人家还在用

网友(2018-03-16):
下载下来试试 刷n个了

网友(2025-02-20):
楼主圈一下是刷那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