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电源开机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4-12-13):
版号:华硕A43SD   1.用电源适配器开机自动上电到1.07左右掉电.反复重启又掉电4次  最后一次电流在0.43就掉电了也不自动上电. 放一会有时又能显示十来秒又马上掉电了.在开又反复重启掉电.  2.单独用电池开机 可以正常使用. 3.BIOS刷过还是一样EC  CPU供电芯片95831也换过.还是一样  看论坛说USB3.0会引起  但是没有这3.0的BIOS刷过A43SJ的3.0的BIOS上去不能开机  . 3.0旁边的晶振摘掉也是一样掉电...  求思路..........

网友A:
你说“单独用电池开机 可以正常使用”,我认为刷BIOS,换EC和CPU供电芯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用电池时,工作正常,证明后面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为什么用适配器工作就不正常了呢?第一要排除适配器是否有问题,第二要检查待机电路和周围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单独用电池开机 可以正常使用”,我认为刷BIOS,换EC和CPU供电芯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用电池时,工 ...

我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  不开机状态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  看电流有1.3A 应该是在给电池充电   充了10分钟还是在充电.

网友:
我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  不开机状态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  看电流有1.3A 应该是在给电池充电   充了10分钟还是在充电.

网友:
有段路吧

网友:
貌似有供电丢失,重点查供电的EN TON 脚有没有虚焊的,我遇到过此类问题,一个电压的TON电阻虚焊,用电池可以,用适配器掉电,原因是适配器电压高,电流大,易掉电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这种板一般COMS清除了就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重点ACIN和ACOK这两路信号,ACIN的分压电阻阻值看看是不是正确的,到EC那一路元件有没有变量!ACOK控制MOS管这一路是否正常。

网友:
信号是不好分析

网友:
20V隔离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在最后一次0.43 掉电就不触发了,那应该是断电保护了吧。

网友(2017-09-20):
慢慢来,会修好的,搞不定给同行,自己少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