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丢掉了老电路板有救吗

楼主(2014-12-13):
我有个WD的盘子电路板烧坏了 就买了个微码一样的板子以前的板子是IDE 现在的是SATA的借口 装上去不认盘 老电路板我又找不到了 现在还有救吗 数据怎么弄出来啊

网友:
原来是IDE,当然要买IDE的,电路板都烧坏了,你怎么知道原来的微码是多少?怎么能买到一样的微码的板?

网友A:
找块板号一样的电路板,生成BIOS试试。

网友:
IDE的和串口的不通用吧,没有找到过版号一样的两种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块板号一样的电路板,生成BIOS试试。

罗工是这样的我的硬盘由于我乱接点压 板子烧坏了  后来我就按照淘宝上的商家教我的告诉他板子上那串号码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微码,他就给我寄了个SATA接口的 我上上去没用 后来忙忘记了 老板子就丢垃圾桶了 后来看了论坛才知道要BIOS的 现在还有救吗

网友:
我都有点不忍心说,数据需要恢复找罗工SAS吧,另一种选择就是当废品处理。

网友:
起码要试一试吧

网友:
这个估计难度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工是这样的我的硬盘由于我乱接点压 板子烧坏了  后来我就按照淘宝上的商家教我的告诉他板子上那串号码 ...

可以救,可以生成BIOS程序,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工具。

网友:
哥们给力呀,换板之前应该懂点型号的和刷ROM之类的,盲目的换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