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我的风枪保持不住温度,经对比是单片机问题,但怎么备份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呢?

楼主(2014-12-13):
安泰信852d, 温度上升到指定值后,仅仅几秒就下降,无法使用。经过朋友指点,换可控硅、换温度调节都无效。放了1个多月,本着维修至上不死心的原则,买了一个同款式的新机。回来拆出板子逐个换。最终发现更换单片机后,温度基本稳定了。
就是它:PIC16F916

1 外观没有异样,我想着可能是里面的程序有问题?

2  可是读出来的都是空白!

这时候,该怎么办呀?

网友A:
真是爱折腾啊。。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爱折腾啊。。楼主。。精神可嘉

你说说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B:
程序是存储在闪存中的,有没有闪存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存储在闪存中的,有没有闪存之类的?

这个看了,周围像rom的芯片只有个lm358,肯定不是啊
其他没有什么存储的东西

网友:
看来只有问售后了

网友:
读出全是空白不太对,如果程序丢了开机初始不会有温度上升。

网友:
其实这类问题也不要费太多的事,已经判断出是 16F916的问题了,直接买1片新的也没几元钱,把那个好片的程序读出写到新IC里就OK啦,出过问题的MCU重写后使用也不保险,不一定什么时候又出问题了,那样更麻烦。

网友:
这款芯片带看门狗的是不是需要专用工具读写呀?

网友C:
读不出来的,就是读出来也是加密的没有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坏单片机换到新机器里找售后(不出钱),要不就是找厂家买新的单片机(要出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读不出来的,就是读出来也是加密的没有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坏单片机换到新机器里找售后(不出钱),要不 ...

对单片机没有研究,以前刷过一个单片机程序,不过那个有外挂的一个小rom芯片。
听说过加密,看来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单片机没有研究,以前刷过一个单片机程序,不过那个有外挂的一个小rom芯片。
听说过加密,看来应该属 ...

定型销售的产品的单片机大多是一次性写入的,而且写入都是加密的,比如电磁炉、微波炉、万用表等等产品,坏了只有找厂家买或者二手拆机的。要不厂家没有保护了,人人都可以复制出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定型销售的产品的单片机大多是一次性写入的,而且写入都是加密的,比如电磁炉、微波炉、万用表等等产品, ...

那这就比较坑人了,根本没法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就比较坑人了,根本没法修啊

所以我给你出了两个主意,自己取舍吧,不过一般只要能找到厂商的还是可以买到他写好数据的芯片。

网友:
加密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
很单片机是加了密的,读不出来。

网友:
852挺好,值得跟售后花点钱。lm358跟rom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