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70-i5_d2笔记本能触发,系统启动到一半就卡住,电流表停在2A左右

楼主(2014-12-13):
神州k470p-i5_d2笔记本,客户反应使用中好死机或自动掉电,一开始发现开机大电流,当时没注意试机进系统正常,就给客户了,现在顾客又拿来说有时开不了机(不触发)有时开机一半就卡住了(卡在系统界面),现在稳压电源插上,待机0.005A,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A以上,最后电流停在1.3A左右,我是新手,判断是主板有短路,在电流停在1.3A就去摸主板上的元器件,发现在电源接口附近的八脚场效应管发烫,发现发烫的场效应管是给电池充电的上管和下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发现S至D的电阻是198,S至G还是G至S我忘了,电阻680,没发现头序,又测量3.3V电感对地阻值1070,5V电感对地阻值1000,充电电感对地阻值1700,其他电感对地阻值都是100一下,请大侠指教,这机器故障在哪,我实在没发现头序,我是刚学的新手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南桥

网友:
真的是BIOS的事吗,我用稳压电源开机,有时能进系统,但电流都在2A左右,(没装电池)电流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一开始发现开机大电流.就好好查查这里吧

网友:
买了编程器,在某宝网上买了BIOS资料,刷上去,开机正常了,谢谢秒杀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