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2241V 怪现象

楼主(2014-12-13):
屏幕黑一下 马上又亮一下  亮时出项logo,一直反复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换电容要是不行就把1117或1084的电源芯片换了!还不行就得换驱动板主芯片了!

网友: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A:
对了,版号屏号都是啥,刷个MCU程序试试先!不知道你的版号屏号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B:
是什么一闪一闪,,电源灯闪还是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一闪一闪,,电源灯闪还是屏???

抱歉 接信号测试器也是同样故障:屏幕黑一下 马上又亮一下  亮时出项logo,一直反复

网友:
12V 5V 正常不

网友:
拆机看电容  或者电源板。灯管的问题不会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
拆机看电容  或者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 接信号测试器也是同样故障:屏幕黑一下 马上又亮一下  亮时出项logo,一直反复

换5V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版号屏号都是啥,刷个MCU程序试试先!不知道你的版号屏号是不是这样的!

老是刷写失败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般都是电源不稳造成的。电源修好了,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网友A:
MCU芯片拆下来刷的吗?芯片型号要选对哦!要不就换一个ROM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CU芯片拆下来刷的吗?芯片型号要选对哦!要不就换一个ROM试试!

是拆下来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程序错乱导致的

同感~~~~~~~~~

网友:
高压板有地方接触不良吧。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事 定货了

网友:
灯管高压 有问题都只是亮一下黑掉,不会出现LOGO 重启的。确定就是驱动板问题。换换主芯片试试,不行就换板了,现在的维修,又收不到多少钱,没必要折腾很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拆下来刷的
去废板上找一个ROM再刷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路真没太多经验 不过我也赞成刷程序

网友:
刷数据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