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M4010,开机电流有一次明显跳变,电流在1A左右 ...
一台DELL M4010,开机电流有一次明显跳变,电流在1A左右不动

楼主(2014-12-13):
一台DELL M4010,开机电流有一次明显跳变,电流在1A左右不动,
示波器
测不走U,然后上CPU假负载和内存假负载测,阻值正常,然后按着南桥,发现电流有跳变了,估计南桥有虚焊,拆下桥后发现主板南桥的焊盘掉点了,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了,不过现在还在补点,不知能不能补好呢,
cpu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昨天还飞了十多根线呢,接得好做上去小心点,不要动他看到温度差不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