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不触发

楼主(2014-12-13):
这机子进过水,不过能开机,键盘不能用 换了键盘之后有个别的键不能用,经查图纸有一根EC到键盘接口的线不通,我就飞了一根线到接口之后问题解决。之后就给客户了,没过几天客户说不能用了,拿过来之后待机电流是 0.021不触发,查了图纸 EC不发出S5_ON给待机,之后就换 了EC问题依旧,没办法就换了个待机芯片51123,不过还是不行,之后又刷了BIOS 还是不行。本人菜 鸟一个,还请大神指教。。。。

Quanta SWH UMA.pdf

网友:
直接把S5_ON的信号拉高,看行不行,如不行,或许这个信号之间的某个信号有故障,你没有发现出来吧,再看看时序,看有没有什么没有查到的地方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吗?芯片的8、17脚线性3  5V正常吗?RSMRST#高电平吗?

网友:
才掉PQ47.46

网友B:
这个是新款吧 什么桥啊

网友:
板子上没有 这两个管子

网友C:
直接把S5_ON的信号拉高试一下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啊。,可能BIOS自检的时候有问题,EC就不会发出开启了

网友D:
进过水的机器查查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吗?芯片的8、17脚线性3  5V正常吗?RSMRST#高电平吗?

芯片的 8  17 脚的线性电压 3  5V都正常   RSMRST# 在按下开关键时是为3.3V 之后就掉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款吧 什么桥啊

这是65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过水的机器查查有没有断线的。

要是查有没有断线还真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S5_ON的信号拉高试一下

从哪飞线比较合适,我是新手请见谅

网友:
待机时候EC条件认真排查,条件正常再换个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 8  17 脚的线性电压 3  5V都正常   RSMRST# 在按下开关键时是为3.3V 之后就掉为0V

RSMRST#开机以后为高然后掉为0V,说明EC有动作啊。你再看看EC给桥的触发信号有没有动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的 8  17 脚的线性电压 3  5V都正常   RSMRST# 在按下开关键时是为3.3V 之后就掉为0V

此时最好用示波器打一下RSMRST#跟SLP-3#谁先掉电,再来确定故障范围 。

网友:
BIOS到EC的线路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查EC的ACIN,LID,BIOS片选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款吧 什么桥啊

查桥吧 呵呵呵

网友:
RSRMT#这个按照你说的情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