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E 0.16 电流

楼主(2014-12-13):
ASUS A43E 版号:K43SD
量个电压都有。。除了CPU和集成电压没有
芯片是95831。。断开24脚就出1.1v 电压。。
量了VID 1.05, VDD 5V , VR_ON 3.3V
BIOS 已刷过。。HM65也换了。。EC也换了。。
请大师指点。。。谢谢
cpu
芯片
iOS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95831也换了。。。没招了

网友:
摸到cpu有发热应该是工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