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7XM I73770K不跑码及清华同方671T-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12-13):
    昨天送来的联想品牌机.我当时以为是个775的主机.没当回事儿就扔地上了.今天上午同行催的紧就放到维修台上拆开看看..当时一看是不跑码依然也没放心上.想着十分钟要是测不出问题.就判死刑了.(同行台机主板真给不上价格.所以也真没有耐心修一些疑难板.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想的兄弟)量供电的时候才发现.竟然是高贵的I7 3770K的CPU.这个时候心中隐隐有些兴奋了.这么高贵的主机..修一块很难得啊.
    经过测量.发现不跑码是由于CPU没有供电.这个主板很奇怪.电源接口只有14个插口.估计以后电源坏了想换个都挺难.但这个不是我现在要考虑的.查到供电芯片为NCP6153

    芯片10脚VCC供电5V正常.9脚为开启脚.只有0.85V.呵呵..看到这个开启脚.鬼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

    不知道不要紧.看看PDF就明白了..
    可是问题来了..知道哪儿的问题.但没有图纸啊.这要跑起线来可头大了.突然之间想起来前些日子淘来的跑线神器.直接捆到表笔上面.整板一顿扫.这个时候真的发现这个跑线神器的好处了..因为跑到的位置.竟然离EN脚十万八千里..看到位置以后一阵冷汗.这如果老老实实的慢慢跑.这时间可耽误大发了.

    CPU供电芯片在板子的最北面.结果电阻却在最下面..单桥的下面.结果大家也知道了.两坨昂贵的阿尔法锡丝.机器漂亮的跑码亮机.
    这个机器竟然有三个BIOS芯片..I/O边上一个. 桥边上两个.也没标上主与从.桥边上的读出来.一个是(U5)2MB.一个是(U4)8MB.如果有需要的向我要吧.
        接下来.是另一块板.这个有些久了..久的我都想不起来怎么修的了.我就简单发一下.大家看个热闹得了.今天生意比较淡.看手机照片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因为当时想在论坛找找捷径.结果肯定是未遂.所以现在就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先来个主板全貌

    故障体现为.可以上电.但不跑码.复位灯长亮.
    量全板供电都正常..马上刷BIOS.两个BIOS下去..依然无复位.这个时候知道.必须要请图纸了.
    论坛一顿翻.图纸找到了.可是维修经验一个也没有..低头自己修吧.

   这两张是修好后飞的线.当时图省事儿了.
   这个机器的问题是.. 电源接口的8脚PWOK至I/O71脚断线.同时Q39的第一脚也没供电.飞跟线就全解决了.
    .这块板的维修写的有些马虎了.其实真是隔的有些久.岁数大了.记忆力真是明显的感觉直线下降.看来以后得多喝点天涯补补了..
    兄弟们如果看得还算过瘾..就给加加分.这分才是发贴的动力源泉啊..祝大家兴隆.永无淡季.

网友A:
联想在大陆有这么高配的机器吗?真不多见,楼主像这样的板子不知可以收多少RMB?

网友B:
淘来的跑线神器.是神马东东?上个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来的跑线神器.是神马东东?上个图呗。

就是跑线用的小铜刷,可以捆在万用表上使用。

网友C:
就是用这个玩艺跑线路的!

网友D:
这个跑线神器,果然好用,,发个某宝的链接啊,,楼主!!顺便问下,,第一块板子怎么修好的??电阻问题吗??还是干的桥啊??

neco -1 电阻问题引起,楼主这里没有干桥。

网友E:
维修很仔细,第二片主板Q39的第一脚没有5VSB供电也会引起SB 1.8V电压没有输出,从而造成主板开机触发没有从电源8脚输出PWROK信号到IO 71脚进行工作,这里PWROK信号也是主板南桥复位工作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这个玩艺跑线路的!

以前看见我们师傅用桌子上放着这个,不知道干嘛用,也没问。现在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跑线神器,果然好用,,发个某宝的链接啊,,楼主!!顺便问下,,第一块板子怎么修好的??电阻问题吗 ...

对..电阻的问题.电阻上面有些白雾.类似于进水主板上面的腐蚀痕迹.拖上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这个玩艺跑线路的!

以后自己一定弄一个啊..我淘的时候就是图便宜买一个玩来着..结果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在大陆有这么高配的机器吗?真不多见,楼主像这样的板子不知可以收多少RMB?

品牌机配的CPU都不错..可是显卡就经常惨不忍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淘来的跑线神器.是神马东东?上个图呗。

上面给图了.我今天也才发现.这东西跑线就跟给主板除灰似的.可简单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维修很仔细,第二片主板Q39的第一脚没有5VSB供电也会引起SB 1.8V电压没有输出,从而造成主板开机触发没有从 ...

啊呀..分析的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瞅了半天图纸也没太回忆起来当时清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仅仅记得给I/O71脚加上电主板就可以工作.顺藤摸瓜抓到了是这个1.8V开启电压不足.然后一根线飞到Q39的1脚.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G:
跑线神器呀!有机会一定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线神器呀!有机会一定弄一个!!

买其它备件的时候.顺手拍一个就OK了..有机会用上一次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呀..分析的太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今天瞅了半天图纸也没太回忆起来当时清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仅仅记 ...

1.8V在这里不是开启电压,是SIS芯片组南桥待机工作组电压之一,Q39 1脚在这里是5VSB电压输入端,1.8V电压在这里经过5VSB由1117三端稳压芯片转换得到,I/O71脚加上电就可以工作,这里可以说明IO芯片71脚没有接收到电源8脚发送的PWROK电源好信号,主板是无法完成上电复位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给图了.我今天也才发现.这东西跑线就跟给主板除灰似的.可简单了.呵呵.

后来在淘宝上看了看,这产品描述的还真不错,维修界人才真多,起敬

网友:
不会吧..银牌师傅.难道你一直跟我一样.都是自己慢慢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电阻的问题.电阻上面有些白雾.类似于进水主板上面的腐蚀痕迹.拖上锡就好了.

如果这个电阻在这里是 起到分压作用,表面出现腐蚀痕迹建议用洗板水清洗处理后测量阻值变化情况进行更换。

网友H:
这种小铜刷跑线路确实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铜刷跑线路确实方便,快捷!

老板.来一个不? 不多不少.只要998噢..只要998 .跑线神器带回家

网友:
谢谢!俺已用了有几个年头了。

网友I:
这个其实问楼主他也是告诉你  直接说白了 就是维修跑线路时,用单个表笔找线路点比较麻烦,把一个万用表笔接铜刷,再用铜刷去找电路板上的点,这样比较方便的找到,可配合万用表来使用连接点!

网友J:
I7的这么快就坏了还是联想,组装机有很多I7,I5都没见坏的,联想是怎么了,认真看看收藏了,以后作为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其实问楼主他也是告诉你  直接说白了 就是维修跑线路时,用单个表笔找线路点比较麻烦,把一个万用表笔接 ...

其实以前真没用过.买了有一段时间了.修这块板的时候有些头大..用了发现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I7的这么快就坏了还是联想,组装机有很多I7,I5都没见坏的,联想是怎么了,认真看看收藏了,以后作为资料

哎~~这电脑啊..终究是人在用.那就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反正如果没有坏的.咱们吃啥喝啥.是吧.哈哈

网友:
刚修到一块671t-m主板。 也是全板无复位。还没修好。。

网友(2015-10-09):
各位,别被他骗了,那个是RTC电路来的,你还真是牛逼啊,那个明明是RTC电路好吗,不信不不要插电,量一下那个电阻,百分百是rtc

网友:
那个小铜刷在淘宝上怎么搜?就搜小铜刷吗?也想要个。

网友:
那不就是775主板么

网友:
那个跑线神器是什么名字

网友:
我师傅这都没这个刷子

网友:
775的好老啊,应该修的不多了吧

网友:
直接在开启脚附近找一个电压飞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感谢【迅维】!!!

网友(2015-11-08):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