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65 点不亮 电流 0.92不动

楼主(2014-12-13):
型号:Z465AP
板号:LA-5753P REV-2.0
问题:开机点不亮 电流跑到0.92不动
     拆机把主板拿出来,用吹风吹了一下桥不行,刷BIOS  换CPU 都不行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但CPU没工作,没有温度 CPU电感电压0.9V

后看一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244-1-1.html

H_PWRGD没有电压

SB_PWRGD有3.3V    NB_PWRGD有1.8V

  LDT_RST#没有电压

LDT_STOP#没有电压
说实话,看到这么多都没有电压,早先CPU没温度以为会不会是CPU坏了,但他本身的CPU在别的机子上可以亮机,不是CPU问题,  是北桥问题,吹风吹不行,只能做BGA 现亮机测OK

网友A:
这个问题做北桥能好!!!001的北桥,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做北桥能好!!!001的北桥,修了好几个了!!!

行,我这会马上做北桥看一下,早先我是用吹风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做北桥能好!!!001的北桥,修了好几个了!!!

还是你行,刚做BGA行了,哎,看来吹风吹也不是完能的,我一般都是吹亮机了才做BGA的!!!!!!!

网友:
楼主 北桥是什么芯片? 型号?

网友:
北桥是什么芯片

网友:
216-0752001

网友:
呵呵,联想成长中的垃圾产品,不过还好给我们很多生意做做,感谢联想

网友:
要想看懂此贴,必须要懂得时序才行啊!

网友:
联想机器北桥虚焊?很少见的着啊!增加记忆点吧。

网友:
那些没电压的信号都 是NB发出来的吗?说实话,我都是把NB压了再说的,还真没去量过这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