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M2N68 PLUS开机12V不行

楼主(2014-12-13):
华硕主板 M2N68 PLUS开机12V只有7v是怎么了

网友A:
这就说明12V那边不正常,需要插下是谁把他拉低的,你不会自己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B:
12v 变7v板子还正常吗,啥现象,说清楚嘛,弄得别人云里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说明12V那边不正常,需要插下是谁把他拉低的,你不会自己电源有问题吧

我拿了一个新电源试了一下开机没有3秒就掉电了  12V拆了也是一样  掉了之后在开机不行 要断电 在开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客户说是突然停电了  在开机就不行了   一共7台  io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变7v板子还正常吗,啥现象,说清楚嘛,弄得别人云里雾里

我拿了一个新电源试了一下开机没有3秒就掉电了  12V拆了也是一样  掉了之后在开机不行 要断电 在开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客户说是突然停电了  在开机就不行了   一共7台

网友C:
说明12V那边不正常,需要插下是谁把他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12V那边不正常,需要插下是谁把他拉低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电源或者万用表吧

网友:
我把电源管理芯片RT8855也换了  也不行

网友:
突然断电把CPU供电部分烧了吧!!有图纸应该好弄!

网友:
有m4n68的通病维修吗

网友:
结果出来了 一个很让我无语的问题  是诊断卡坏了   把我搞的哭笑不得啊

网友:
主板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