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梅捷SY-I6H-L V4.1 上电后1秒断电反复循环,强行加电可以开机进入系统。

楼主(2014-12-13):
跪求大神赐教

手上有一块梅捷SY-I6H-L V4.1 上电后1秒断电自动加电又1秒断电反复循环,检测各项供电口无短路现象。强行加电可以开机进入系统。刷过bios。问题依旧。

头疼了,我是新手。

强行加电开机后提示 cmos checksum error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重点检测开机电路,RTC 电路

网友:
cmos checksum error这个报错,把时间改一下在保存就可以。

网友A:
CMOS电池扣掉放电也许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扣掉放电也许就正常了。

放电什么的都试过。无效

网友:
该问题已解决,是电源问题。换了块电源就好了。感谢各位。

网友:
进来学习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有块不过内存的,头疼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