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X85S,板号F81SE,开机电流上到0.8,立马掉电

楼主(2014-12-13):
一台华硕X85S,板号F81SE,开机电流上到0.8,立马掉电,从电流表情况来看应该是分组供电问题,查到显卡供电没有输出,测芯片MAX8743的条件,VDD引脚对地阻值只有三十多,正常应该不会这么低,把芯片拆下,对地阻值正常,更换芯片马上亮机。
华硕

网友:
秒杀了,技持楼主发帖精神,

网友:
阻值三十多不正常,多少才是正常啊,楼主换了供电芯片之后阻值是多少

网友:
换后三百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直接秒杀!要是俺还得测测电压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