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4-12-13):
此机为大短路,解决后不触发无3 5V测量VREG3有4V电压芯片换过电容也换过,这个还要查哪?而且这个23PG有9V多!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待机3   5V应由EC控制开启的。另外此机大短路,短路点是哪里?

网友:
通病哦  3V 5V这个电路很容易烧掉

网友B:
一步一步查VIN-EN0正常后,输出线性。ENC正常后开启1,6脚产生3v5v。反馈,BOOT,3,4脚也要查。电感对地值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查VIN-EN0正常后,输出线性。ENC正常后开启1,6脚产生3v5v。反馈,BOOT,3,4脚也要查。电感对地值怎 ...

ENC也不正常一直跳,也感对地400多 REF也是正常 的

网友:
换过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待机条件,待机3   5V应由EC控制开启的。另外此机大短路,短路点是哪里?

短路点是一电容

网友:
13脚 EN 开启的,不是有两个电阻,  那两个电阻线路正常吗

网友:
B460得待机芯片容易坏,还有Bios

网友:
用烧鸡大法比较好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