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修了块HD2400PRO显卡和华硕A8N-VM/S板子

楼主(2014-12-13):
下午闲着无聊,修了2样东西。一个是HD2400PRO的显卡,一个是华硕代工的A8N-VM/S板子

HD2400PRO显卡,上主板,诊断卡跑E0,测显卡上的各个电压,核心1.2V正常,显存0.2V。看显卡贴纸上标的是DDR2版,那么应该是1.8V的显存供电才对。看显卡的显存供电芯片,RT9214。这太常见了。简单测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毫无问题,那么基本断定就是芯片自身的事。料板上拆个RT9214代换之后,上电。显示器正常亮机。跑个甜甜圈,无问题。

华硕A8N-VM/S板子,上电可触发,不跑马,PCI槽有复位。上939假负载,量CPU的各项工作条件。时钟两个点都是0V,这明显就不对。板子是NV双桥结构。因此时钟是北桥给的。找点位,没有,那只能跑线路。还好,在CPU座子右上方就找到两个电容,刚好链接到CPU座子上的时钟测试点。这两个电容另一端是跑进北桥。上电测量,从北桥过来的有0.9和1.0的压差,过了电容之后就变成0V。那么就置换掉这两个电容。换了之后,CPU座子上面就有0.8和0.9的时钟压差信号出来,满心欢喜上CPU,还是涛声依旧。不过NV板子大家都知道,虚焊老严重,因此就不去查BIOS了,直接用热风枪加焊下北桥,来验证下。完事之后,果然跑马,那就不用说了,直接上BGA焊台加焊。

待冷却之后,板子和显卡放一起做系统拷机2小时,都没什么问题。正好给一客户换换板子,毕竟他那478级别的也就那样,939弄个3800+的双核,弄个4根512M的内存。看看PPS之类的还算凑合。

流水帐哈,就当写说说,写心情。祝各位看官生意红火,事业顺利,爱情丰收!

网友:
桌子很漂亮。工作环境不错。不像我这里,脏乱差!

网友:
有假负载还是方便些,,我们这里没得假负载,,有些问题还真不好搞!

网友:
楼主是业余修电脑吧,那桌面那叫一个干净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都是新办的家具,刚开的维修店

网友:
真好。羡慕

网友:
此贴技术含量高,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