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独显 LA-8133P 开机0.2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4-12-13):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机器 待机0.03  拆机 一看后级19V 短路  个IC无发烫   最后一个电容坏,拆掉OK  心想钱到手了,插电源  待机0.01 心里一乐呵, 一按开关 电流0.2 掉电 有重启 0.2 再掉 当时那个心啊  。。。。继续量测  CPU电压没出,,,CPU是 NCP6132A的   换了个还是没有  老老实实量吧   VCC  19V   5V 都有     别的 还有什么条件 我也不怎么懂了   就麻烦大家 给点意见   还有就是我怀疑CPU 的好坏  手上 没I3的 CPU 可以试。。。。还有60角VSNA 拿掉CPU阻值20左右  装上CPU 就是短路   不知道这是不是CPU坏。。。

网友:
i3以上的,都容易坏的

网友:
不装CPU还掉电吗?

网友:
如果是一修机的话,主板不会有好几个问题的,最好还是换一下cpu排除一下,省的走弯路

网友A:
h65及以上的CPU 很多都是0000的  很正常  大家可以买两个测试的  每天修笔记本连个测试的CPU都没有 很可怜的  再说 H55一个就行  三代兼容二代   再买个H65的 二代三代通杀 一共两个  加一起 淘宝65元

TT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65及以上的CPU 很多都是0000的  很正常  大家可以买两个测试的  每天修笔记本连个测试的CPU都没有 很可怜 ...

两个CPU 65?那个店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65及以上的CPU 很多都是0000的  很正常  大家可以买两个测试的  每天修笔记本连个测试的CPU都没有 很可怜 ...

这测试CPU两个65元哪里有,大师推荐一下!!

网友:
CPU坏,有很多事测不出的。你把EN信号漏掉了。还有8,40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5及以上的CPU 很多都是0000的  很正常  大家可以买两个测试的  每天修笔记本连个测试的CPU都没有 很可怜 ...

我没有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CPU 65?那个店里买的

h55平台 P6100  H65【平台 B815  一个15元 一个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测试CPU两个65元哪里有,大师推荐一下!!

h55平台 P6100  H65【平台 B815  一个15元 一个50

网友:
h55平台 P6100  H65【平台 B815  一个15元 一个5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55平台 P6100  H65【平台 B815  一个15元 一个50

确实不贵呀,大师,但是这两个CPU行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贵呀,大师,但是这两个CPU行不行呀!??

退一步说  人家系统维护级别的技术员都知道哪个平台用什么  咱这芯片级的 什么CPU用在什么平台都不清楚 还谈什么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退一步说  人家系统维护级别的技术员都知道哪个平台用什么  咱这芯片级的 什么CPU用在什么平台都不清楚  ...

谢大师!刚才百度了,各自平台是可以用的!!

网友:
先换CPU看一下

网友:
先换CPU。 。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5楼 老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