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七彩虹战旗C P45

楼主(2014-12-13):
这主板刚拿来是短路,换掉  管子不短路了

上U测试不跑马 ,测全版电压   内存电压不正常,

  就是在这里我吃 了大亏 , 我一直在纠结  内存电压,因为我测试内存电压才0.8V,所以我换了内存的供电管子,芯片 反馈  我一直在查  查了半天都没找到问题 ,芯片 管子换了 N个    还是不行,NND  这板子是可是上2 代和3代的内存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上神器(登陆迅维)。看了很多的帖子,一哥们说  这板要上内存 才可以测到内存电压正不正常。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上了内存NND
。坑死我了  再测内存电压正常了。
过了 上显卡

  真的是亏大 了  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不过好像发帖跟费时间)  后来问了下  他们说像这种INTEL的 可以上2.3代内存的要上内存测试。。
这是为什么呢 ?  那位大神出来解释下?  小伙伴们以后遇到不要再纠结了。  其实也怪我自己   我是有去测试 复位跟时钟的,都正常的,怪自己太纠结一个地方了。
        最后一句  :发帖真累啊  不过我在迅维上偷师不少

网友:
INTEL的 可以上2.3代内存的要上内存测试,以前还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能上2 代和3代内存的板子必须要上内存才能出正常供电电压。长见识了。下次也得注意了。

网友A:
楼主这把亏了啊,,,一个12V短路,,你居然修了人机内存的供电,呵呵!!

网友:
凡是能上2 代和3代内存的板子,因为内存供电电压的差异,刚开机时提供个初始供电给内存,通过系统总线识别所安装的内存是几代的,然后再输出相应的供电电压。所以当不插内存开机时,板子无法通过系统总线识别内存信息,也就不能输出正常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
5楼说的差不多,这种双内存接口的,是在bios里也写的有的,主要是检测内存才好输出电压的

网友:
NTEL的 可以上2.3代内存的要上内存测试,还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不光是能上2代3代的板。其很多板都要上内存识别到内存了电压才输出正常水。有些是不上内存不跑码。有些是不上内存也会跑码。这要看电路设计了。如果总线和桥供电是由内存供电串一条线上的话就不会跑码。

网友B:
可别同时上2/3代,要不然会冒烟的

网友:
没听过!以后就明白了,2、3代内存板,要上内存才正确输出电压!!

网友:
只有上内存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把亏了啊,,,一个12V短路,,你居然修了人机内存的供电,呵呵!!

别说了,  亏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别同时上2/3代,要不然会冒烟的

同时上  会让他不知道该供那路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上  会让他不知道该供那路  是吗?

有时间,你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这类板子还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