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网战地 当38

楼主(2014-12-13):
各位大神们,今天碰到7片华擎的擎网战地主板,全部跑38(即当开机画面)有修到过的没
主板

网友:
有啊,,内存换换,,不行就把外设全拆了,,最后换桥!

网友:
按流程修就行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手上9片跑38,没电压,电压修出来也跑38.BIOS已经刷过了,外设全部拔了

网友:
我那边一块铭瑄G41板子也这样,当38.咋都修不好,南桥是82801GB。多半是南桥USB模块坏了,恐怕要换南桥才行。可惜没有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