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
松下P50XT50C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4-12-13):
松下P50XT50C电源不工作,整流桥后面大电容有270V直流电,但后级无电。
下面不知道该查哪些地方来确定故障点,不知道大神们有能给指点下的吗
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都差不多啊,查下芯片条件,如果条件正常,而且不短路,就换芯片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起动脚电压。

网友:
查下芯片工作条件了、。、还有看后记有无短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5VSB待机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订了芯片 等芯片到了试试

网友:
先接假负载,检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逻辑板不太好修

网友:
花钱经过专门维修的人指导 ,换了电源芯片 修好了 多谢楼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