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 450 风扇不转

楼主(2014-12-13):
U24和R667都正常,io也换过,都不行,结果是U5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几个大件一换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可以直接改常转啊

网友:
可以逐个排除呀。

网友:
楼主 怎么没拍图啊

网友:
这几个件很明显,所以就没上图了.客户要求功能正常,不让改常转.

网友:
风扇供电管子坏了啊

网友:
楼主也没仔细说啊

网友:
U5是个啥啊   温控?

网友:
供电管子坏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