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主板 不自检

楼主(2014-12-13):
  刚开始拿来时是COMS不保存   换电池 一样的故障以为是主板的故障

ghostli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刷bios吧la-690,一般换电池都好了

网友:
换了电池,,清空一下coms就行了!!不用刷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
换CMOS电池后.故障依旧.是这样吧

网友:
这款机子该故障是通病

网友:
这板不都是电池没电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