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测量发现主板的供电都有个奇怪的现象,谁解释下

楼主(2014-12-13):
当断电时我测量供电断是对地阻值为0,但是又没短路,通上点能正常工作

12301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莫非没放电。你是测哪里的供电

网友:
在时钟芯片的VCC脚测的

网友:
你表笔放反了吧。或者你打的是蜂鸣挡。

网友:
不应该啊怎么也应该有点阻值

网友:
用什么测的,应该不会这样

网友:
线路板电容还有存储的电吧,这样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