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板号DASWHMB18F0 微短维修经验

楼主(2014-12-13):
今天接修一台海尔T6-C机子板号 DASWHMB18F0,插电微短电流0.16待机芯片发烫,秒换待机芯片换了两片以后无果就下图纸查电路测到PU14,VREG3脚+3Vpcu蜂鸣档只有70怀疑有问题鉴于+3Vpcu范围较广为了省事就加电烧了,折腾好久最终找到病因,算是小奇葩,竟然是屏接口旁边一个三极管HE1 2脚接地的一个小电容C8微短蜂鸣档数值是400拆了接电按开关,电流刷刷刷上去了。顺便一提这款板待机有电流但不出3V 5V需触发以后才有,希望对修不待机的有帮助附图 图纸

网友:
这种微短的你烧的电流应该不大,怎么摸得到是那个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
很难摸啊所以折腾半天,天气又冷一点点热摸过去都没感觉的

网友:
广达代工的板,多半都是按开关后才会出3V5V电压。

网友:
又见缕缕青烟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