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S,故障是电流上到0.3A,不动

楼主(2014-12-13):
华硕X8AS,故障是电流上到0.3A,不动,测CPU供电只有0.4V,分组供电正常,换了上下管,滤波电容,问题依旧,是不是CPU有问题呢,CPU是GBA封装的
华硕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还没换,因为觉得既然都有供电输出,芯片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那是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换掉CPU供电芯片,还不行查它反馈 断开电感试下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