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610P怎么刷内存ROM

楼主(2014-12-13):
  我有两条内存的ROM 坏了   我买了一个同样的内存ROM 装到原来两条内存上就好的 现在我安装刷BIOS 去刷 编程器软件里找不到C1HS 这芯骗的信息 求告知

网友A:
一般都是24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4系列的

  请问24洗了是指什么

网友:
内存ROM数据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