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 给我指点下

楼主(2014-12-13):
V星主板(MS-7714)不加电
IO芯片是 IT8728

测量跳线 有3V

32.768 也有压差
开关针 有3-0-3V

75脚有3-0-3V

72脚有3-0-3V

85脚:RSMRST 无3.3V

85脚之前有个 010电阻  010电阻之前是 直接链接 1117    但是 010电阻  链接1117端 有3.3V , 010电阻链接IO端 0V,

问一下 一般什么情况会导致拉低 I/O端的 这个3.3V  RSMRST电压

网友:
打下 RSMRST#阻值  不正常的话挑起IO 85脚   正常的话  想想你前面测的数据  RTC电路有没有完成  就是CMOS电池的跳线帽  有的话找RSMRST#的上拉电阻测测看

网友:
刷一下bois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管BIOS毛事???

网友:
去下电阻  打阻值。。。为0V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