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们 求指教啊,RSMRST 后端 OV

楼主(2014-12-13):
V星主板(MS-7714)不加电
IO芯片是 IT8728

测量跳线 有3V

32.768 也有压差
开关针 有3-0-3V

75脚有3-0-3V

72脚有3-0-3V

85脚:RSMRST 无3.3V

85脚之前有个 010电阻  010电阻之前是 直接链接 1117    但是 010电阻  链接1117端 有3.3V , 010电阻链接IO端 0V,

问一下 一般什么情况会导致拉低 I/O端的 这个3.3V  RSMRST电压

网友:
师兄们 在不在

网友:
rsmrst #  应该只会是IO拉低  SB  上啦电阻变质

网友:
要么电阻、要么IO、要么SB!!

网友:
那么是  IO本身损坏 拉低的 ,还是  由于别的 信号出线问题  强行拉低的?

网友:
有的主板RSMRST#不依靠IO发出,是另外通过电容充电加一级倒相实现。

网友:
谁知道RSMRST# 是触发之后的 还是待机就有的   我的着b465c  插电RSMRST# 这个没有 但是 PWR_BTN#_EC信号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