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华硕P8H61-M LX开机不触发维修,短接绿线和黑线能强制触发?

楼主(2014-12-13):
    空板上电,不按开关,开关PWRBIN有3.3v待机电压,旁侧复位电压1.89v(感觉有点问题,3v左右才正常),南桥晶振用万用表打有0.1v-0.2左右的跳变,追开关触发排针到IO芯片,不断线,mos未击穿,不知道问题在哪?思路有点混乱,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不触发  找下IO的 引脚定义  看看 条件

网友:
强行上电就行 先别装CPU

网友:
不上cpu没PG,怎么办

网友:
查下SLP_S3(SUSB)有无从南桥到IO

网友:
按不开机的流程一步一步找,一般就是IO、南桥、外围电路

网友:
这种不触发的,查下开关绿线到IO有没有断线,主板待机正常不,晶振起振没,完了就是IO和南桥了,可以先加焊,详细点看看引脚定义

网友:
拿一叠银纸去实地找教找老师教一教

网友:
不触发的好修啊,待机条件满足就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找 io定义 慢慢查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2015-01-14):
这块主板要上真CPU才能触发

网友:
看下开机电路原理你会知道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