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集成的 LA46 UMA 不触发

楼主(2014-12-13):
待机芯片51123 1脚1.6V 6脚1.1V 8脚3.2V 13脚5.4V 16脚19V 17脚4.9V
待机电流是0.076 不触发 按开关待机电流变为0.016 松开开关电流变为原来的0.076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待机电流本来是0.008 后来变成0.076了

网友:
3V5V正常不,如果正常。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0.07有点高了吧待机,仔细看看有微短路吧,或者摸摸有没有轻微发热的芯片。。。。

网友:
你的3v5v芯片正常 8脚3.2V , 17脚4.9V 3V5V已经出来了,5V有点偏低,检查下,不触发你按时序检查下触发条件 先检查I/O

网友:
REF电压出来没

网友:
待机高 待机3v 5v出来了就该查条件了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 你刷下bios应该会好的

网友:
你的3V和5V出来了吗?我这个板子R376坏了,我换了。51123有19供电,其它都没有。我定了51123换换试试。

网友:
我这个主板是被烧了的。我看了下贴子,这个板子毛病还挺多。我订了51123看看行不行,不行直接换板。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联想B460 不通电 或是掉电 都有通病的啊

网友:
待机芯片19V 转5V 的电阻有腐蚀

网友:
楼主注意看了没有

网友:
b460 的 EC BIOS容易出问题是通病来的 会引起不出3V 5V 但看你待机好像有偏高啊

网友:
楼主。查一下。EC发过来的3.3V电压有没有??

网友:
有待机电压先查EC工作条件,还有EC BIOS 是否工作正常,主要确定EC跟SB之前是哪个出现问题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如果正常。查EC

网友:
待机0.07高了吧.有微短路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