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anyo 32CE670LED 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13):
sanyo 32CE670LED 指示灯红灯常亮,不开机。测各电压正常,发现手里有一TCL32F1560BN,无论是外壳还是按键,还是主板大小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主板前者为扣板的,后者为片插的,其它稍有出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25Q32芯片调sanyo主板上,上电开机正常,按键都可用,只是画面有点花屏还的负像样子,以为是屏线松,反复弄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程序不对造成的还是除了这个程序外还有其它的故障导致花屏负像。希望大家给个指点,多谢嘞!!!只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根本找不到原程序!

网友:
屏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三洋现在好像是TCL代工的

网友:
是程序问题,屏参不一样。

网友:
我就是找不到程序啊!谁有

网友:
联系厂家看看

网友:
屏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