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疑难杂症 求助

楼主(2014-12-13):
主板华硕G41 V2的 问题 不跑码 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复位有 南桥换过两个,IO换,全板822 472 620 510 排阻都换过 时钟芯片换 脚座测灯全亮 还有主板的外设什么的信号都量了 BIOS刷 COM芯片拆 除了北桥以外都搞过了 真是无语 求高手有没有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不起眼的东西坏的  多谢了 多谢了

网友:
还搞屁呀,报废

网友:
靠,你搞完啦!!换板,做料板!!

网友:
加焊下CPU座子.试试看.先不换.仅加焊

网友:
不搞还能卖电子垃圾 卖40元 现在只能10元了

网友:
这个板子 怎么这么熟悉啊 我不久前修过   供电正常 你测一下总线的电压是否过高 CPU的复位是否不正常 因为总线如果不正常会带动CPU的复位不正常 也就不会跑码 虽然条件都出来了 但是不会跑的

网友:
继续研究!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宣布进入废板吧!g41废板我们这边都能卖60块

网友:
刨根问底的精神可嘉,你已经尽力了就好……

网友:
主板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加焊下CPU座子.试试看.先不换.仅加焊,是CPU座子空焊造成的,也可以查内存供电或者内存槽

网友:
没有找到症结啊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都这样了 楼主您的功夫钱都买块新板子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这里坏的很多,不太好修呀

网友:
今天的分用完了  我只能看着 笑呵呵对你说  不放弃 ...........加油 !把板子上的零部件统统换个遍 排除断线  你肯定没问题 !!!

网友:
还在研究中。。。。。。。客户说不急

网友:
小供电正常了没、FSB  DMI   LPC总线正常了没、换那么多有什么用、晕啊、也不测量BIOS是否有波波、是否正常

网友:
CPU坏了,换个CPU试下

网友:
这种好的板子花50快就可以买到,修了那么多东西完全是浪费钱,而且休好了也不稳定,好修的可以修下,像这便宜的板子不好修真的没必要休,用来练习学技术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