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HP G4一例!~~~~~

楼主(2014-12-13):
接到客户HP G4一台,客户说主板坏了,在别人家没有修好,过来换主板多少钱,和客户说先修看看。

版号:DAR18DMB6D0 HP G4 HM55主板集成CPU  独显

先观察上家修了哪里,1、集成CPU被干过了  2、cpu供电芯片被干掉、上管被干过。

先BGA烤板,拷完观察CPU供电芯片焊接应该没有问题,打公共点各电感组织没有短路。接可调电源(此机器待机的时候没有3V\5V的,注意!)

触发上电到0.6,测量各电感电压除了CPU和集成显卡供电电感外电压均有。(此机虽然是HM55,但是双显卡、根据广达时序应该先有核心显卡供电。)

先刷了个BIOS,结果一样。找到图纸,核显供电芯片RT8152 测量了供电7、19和4脚EN脚电压都正常!

一般这个时候没有没有输出电压只有三种可能 1.cpu检测不对  2、芯片坏  3、外围电路坏

先没有动芯片,仔细观察附近,发现附近的电阻被加焊了,应该是进水区域,找出放大镜观看周边,发现一个电阻虚焊了。

17脚TON频率设定脚PR185虚焊,芯片没有19V电压肯定不出电压!

补好上电,以为OK了,可以跑起来了。电流到1.2不动了,看电流是不过内存。刷回原来BIOS依旧!

电感电流均有,复位3.3V,去测内存槽  REF\3.3\1.5\复位\0.75 都有,郁闷啊。难道是南桥没有读内存吗?南桥坏了?南桥背面也有进水的地方。

测了南桥背面小电容 电阻,电压都有。

僵局了,再仔细观察,发现开关排线下面PU7独显供电芯片周边有个别电阻虚焊,补焊电流刷刷刷,接屏亮机。

附上图纸\BIOS

网友:
楼主维修满细心的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收了多少软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