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光纤猫如何加路由器?为什么我加上设置好后显示服务器无响应

楼主(2014-12-13):
楼主电脑维修菜鸟,今天一个客户说让我上门给他加个路由器,

于是我带着FAST 300R双天线就去了,我先来说说客户家的情况,客户家使用联通光纤猫上网,猫的ip地址也为192.168.1.1 ,我带的FAST300R和它是一样的,

我是不经意把路由器上的猫的线和电脑的线都插在LAN口了,然后输入192.168.1.1,直接进到光纤猫的设置页面 我才知道此猫IP也是192.168.1.1,

唔  不说没用的了, 我按照接线方法接好后,再次输入 192.168.1.1,这次进入到了路由器设置页面(至于为什么能进得来,暂且不知,我在百度上看到说光纤猫和路由器的网关一样的话,输入网关应该进的是猫的设置页面呀~)    然后我按照设置宽带加路由器时设置的方法进行设置,选择设置向导 ,下一步,选择 pppoe虚拟拨号,输入客户的账号密码,下一步,输入无线密码,下一步,然后完成,

点击运行状态,发现不识别WAN口,IP地址DNS全部是0000 ,下面显示正在连接,过一会出现  服务器无响应,

于是点击 服务器无响应的后面的帮助,按照上面说的克隆MAC地址保存,重启路由器重新设置也不行,

于是我把路由器拔掉,直接用猫拨号,依然上不去,错误代码678 ,我尝试设置路由器之前客户还能上网呢,现在路由器没设置成,猫也不能上了,呼~

我回忆了下,设置路由器时第一次进到猫的设置网关,我好像点的什么东西,可是又想不起来了,

我发这个贴主要是请教一下版主等大神们,希望大神们说的详细点,在这谢过了

我怀疑是自己的误操作导致猫拨号不能上网,有什么办法把猫恢复正常?

光纤猫如何加路由器都需要设置什么?特别是像这种ip地址一样的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有的光猫比较正规,需要猫接路由器WAN的网线8根的,4根的那种不行,另外也可以更改一下路由器WAN口的MAC选项试试 路由器WAN口地址不是有2个可以选择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光猫比较正规,需要猫接路由器WAN的网线8根的,4根的那种不行,另外也可以更改一下路由器WAN口的MAC选 ...

光纤猫和普通宽带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纤猫和普通宽带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吗

光纤猫和普通猫不一样   一般需要 认证一下iod id

网友D:
记得在路由器设置里面 不要使用虚拟拨号 要选择动态或者静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在路由器设置里面 不要使用虚拟拨号 要选择动态或者静态

那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拨号方式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纤猫和普通猫不一样   一般需要 认证一下iod id

版主哥哥,咱能说的详细易懂点吗?  像这种情况你能详细告诉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E:
拨打联通服务电话     把这种情况说一下他们就叫你怎么解决了

网友:
改个IP试试

网友F:
IP   从猫结果来需要改掉IP   不能跟猫一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   从猫结果来需要改掉IP   不能跟猫一个地址

修改lan口的ip吗?

网友B:
修改lan口的ip吗?如果修改成192.168.1.2,下次再进路由器设置网关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输入192.168.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拨打联通服务电话     把这种情况说一下他们就叫你怎么解决了

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改lan口的ip吗?如果修改成192.168.1.2,下次再进路由器设置网关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输入192.168.1.2?

对,不过你可以直接改成172.168.1.1

网友:
xp系统错误678是账号密码错windows 7系统错误691也是密码错

网友:
你的是光千猫路由器不需要改IP也可以宽带连接有什么不懂得可以打电话咨询我182980766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不过你可以直接改成172.168.1.1

你要把密码改到192.168.1.255后面才可以。。。。

网友:
换ip 地址, 或者设置个动态的

网友:
这边也在改光猫。学习中!!!

网友:
你试试,不插猫,先进路由器然后把路由器登录IP改成192.168.X.1     X可以是和猫不同的IP段,2-88都可以,然后路由器后面还可以接交换机路由器都可以,就是路由器交换机的登录IP中的X不能相同,然后插上猫就可以甚至PPPOE拨号

网友H:
我是兼职做联通网络维护的,其实联通的光纤猫中有些自带路由器功能(比如贝尔的光猫),你把路由器的设置选择动态IP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是兼职做联通网络维护的,其实联通的光纤猫中有些自带路由器功能(比如贝尔的光猫),你把路由器的设置选 ...

哦?让路由器自动选择咋样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的光猫自带路由功能,进入光猫设置成桥接,把用户的宽带账号和密码输入让光猫记住,再把路由器设置成动态IP即可。按我说的那样你可以在WAN口点自动检测还是动态IP,干我们这行最主要的是最终让客户达到想要的结果。

网友:
把猫恢复出厂设置在 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让路由器自动选择咋样

那个我倒没有尝试过,在实际当中我就是按我给你说的操作的!用户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I:
我基本是修改LAN都的地址为192.168.2.1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基本是修改LAN都的地址为192.168.2.1解决问题

到时我也试试修改下lan口

网友J:
现在的光猫不用设置的,直接设置路由器就可以了。当然你只要把LAN口IP设置成非192.168.1.*就可以了。把用户名密码输入到里面,再把直接接光猫的电脑MAC克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光猫不用设置的,直接设置路由器就可以了。当然你只要把LAN口IP设置成非192.168.1.*就可以了。把用户 ...

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先使用毛上网,然后接上路由器,然后修改lan口,然后克隆mac,再然后设置路由器?

网友:
学习一下  准备 吧老家 的 光猫 加上路由器

网友:
可能光猫是路由模式  你直接把路由设置动态的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用手机直接连路由吧,特别是新路由,手机连上用手机设置好了再用正确的法子连上不得了, 我一般都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困扰很久了,有的带路由的光猫接路由器直接按照一般的设置就可以,有的光猫接路由器按照一般设置就不行,改lan口 改wan口动态 静态就是连不上,有时设置连上了 有线能上网,无线上不了,这问题就没有搞清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