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左键拖拉全选失灵

楼主(2014-12-13):
鼠标左键拖拉全选失灵,是微动开关坏了吗,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换微动开关

网友:
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而且不是1台电脑,怀疑不是鼠标的问题

网友:
你把右边微动开关换到左边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微动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