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6300内存槽怪现象

楼主(2014-12-13):
此电脑有两根内存槽,现在插一根4G在A槽,居然BIOS里显示已经是双通道模式,换一根1G的内存,同样还是双通道模式。
BIOS用默认设置,重启,还是双通道模式。把CMOS电池拔掉,过一会接上,再进BIOS,还是双通道。如下图。

当然CPU-Z里面当然一定是单通道。那各位要问了,纠结什么呢?能正常使用。现在又搞了条4G的一模一样的内存条,把它插A槽,还是双通道,还是正常使用。

现在 1.两条都插上,大写灯闪烁,黑屏,无法开启。
        2.只插B槽,无论任何一根4G还是1G,大写灯闪烁,黑屏,无法开启。
        3.两条都不插,无内存,大写灯和锁定键灯闪烁,黑屏。
现在还是A槽插了一根4G, B槽空着,就能正常启动使用,
B槽不能插内存,插了就无法启动。

内存本身都是好的,单独都可以启动的,BIOS也升级到最新版本,肯定也支持2x4G的,这些基本问题肯定都排除才会来发帖求助。

问各位大神,怎么检查,具体检查哪里?B槽有地方虚焊?还是有其它地方有东西坏了呢?图纸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0463-1-7.html
现在有工具万用表和热风枪和烙铁。主板借用网上的,还没拆,请指教该怎么量DDR2内存电压?板号:LA-3751P

芯片组:965,主要工作是搞软件,业余搞点路由才弄到硬件来。望各位指导菜鸟。

网友:
就插一根呆着吧

网友:
刷刷B的内存槽。应该是内存槽接触不好了

网友:
B槽虚焊了吧

网友A:
DDR2怎么会有单条4G呢?

网友:
2代就没看到有4G啊。你的条子肯定是假的。

网友B:
北桥虚汗了 ? 打下槽子的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虚汗了 ? 打下槽子的阻抗

北桥虚焊,插一根内存也能正常使用?我真的不太懂。。。望告知。

网友:
能插一条就插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怎么会有单条4G呢?

没见过

网友:
北桥数据问题吧

网友:
北桥有问题?现在工作在一根4G情况下很稳定啊?怎么确认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