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7X系列的集显供电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一台G480    有内存复位 但是集显电 一会有一会没有  (0.5—0—0.5) 接屏能亮机 但是会重启 就是集显电消失就重启
我把4M BIOS刷了下 可以亮机  集显电也稳定在0.5V  以为好了的  但是 冷机点 不亮机 电流0.85左右  有内存复位  没有集显供电   重新下载了个BIOS    这主板是4颗显存的  没找到BIOS  下载的是8颗显存的BIOS
把2M 4M一起刷了  正常亮机  但奇怪的是 集显没有电  要是强调有的话  也就0.02V到0.00的跳 我就很奇怪 没集显的电 还能亮机  所以 希望那为大神 讲解下     刷了8显存的BIOS  冷机试了几次都能亮  没明天在试下

还有台奇怪的机器 没搞好 还躺在盒子里  V460  原本不亮机 但能听到开机声音 以为是小问题  查了下 是独显的复位没有 拆掉显卡复位门电路  直接把LPT_RST#接进  正常量机 以为修好了  问题 来了  键盘不好用 外接接盘也没用  EC供电查过 EC 桥 BIOS都刷过 都不好用  但进了系统USB键盘可以用  内置键盘还是不行

刷了一个版本的BIOS  提示输入超级保镖注册码  内置 和USB键盘都能用 确定键盘是好的     换过键盘  EC 没用  没招了  那位大神可以给点提示

网友A:
楼主这表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啊,我表示我没有看明白

网友B:
第一个你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表达的好像不是很清楚啊,我表示我没有看明白

第一个G480 修好了  就是集显电感没电 还能亮机 感觉很奇怪
第2个 V460 键盘不好用 内置外置都不行 但进了系统USB键盘可以用  键盘 EC 换过  2个BIOS重新刷过  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你可以加焊南桥试试 第二个你看看换个键盘看看

V460 键盘不好用 内置外置都不行 但进了系统USB键盘可以用  键盘 EC 换过  2个BIOS重新刷过  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