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3):
      该板以前是好的,放在一边一年多了,今天心血来潮拿出来点一下,上CPU发现不跑码,无复位,内存和桥供电,总线供电全部正常,但cpu无电压。cpu电源芯片是ISL6312,36脚EN无电压,电源芯片未开启,不工作。跑线到一个小三极管,其C级和EN脚相连,B级接另一个三极管的C级,E级接地。第一个三极管的B的电压为0.67v,高电平导通,把EN脚电压拉低了,cpu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再测量第二个三极管的B级电压为0.48v低电平,不导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于是再跑线,发现B级连着许多地方,找不到其来源。
      反正按照Intel时序,cpu供电是在总线供电正常后出来的,第二个三极管B级电压应该和总线供电好信号有关。但是没有图纸,跑线太难了,就采用了懒人方法,把第一个三极管去掉,EN脚有了1.2v高电平,cpu供电也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跑码,重新装了下CPU,跑码了。本来以为修好了,可是出现了一会儿跑码,一会儿不跑的现象,而且经常码跑完后,突然重启,又开始跑码。进系统后也会突然重启。严重不稳定。
    心想是不是放久了,芯片受潮了,就拿出来电吹风,对着南北桥使劲吹了 好几分钟。然后进系统稳定了,不再重启或者掉电。而且顺便测了一下那个被去掉的三极管的B级电压,竟然发现是正常的低电平了。把原来的三极管还原装上,EN仍然有电压,主板正常跑码。原来EN无电压,居然是桥芯片受潮引起的!
         测试了 很久,都很稳定。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大概2个多小时后,突然黑屏了,主板电源风扇还在转动,诊断卡无复位。以为EN电压又没有了,但是一测,CPU电压正常,全班其他电压也正常。那就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测吧。供电正常,那就测时钟,PCI B16无电压,PCI-E A13,A14,一个有正常的0.41v电压。另一个电压为0。看来是时钟不正常。去测时钟附近的小电阻,发现个别贴片电阻有电压,其他的没有。时钟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了的,不然所有的电阻都会无电压,PCI E A13也不会有0.41v电压。那就只能是时钟芯片坏了。可这个时钟芯片没配件换,型号是ICS,后面一长串数字。
    维修陷入困境。难道放弃不修?但有点可惜啊。突然想起论坛里有人补焊过时钟芯片,修复过板子,不妨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吧。用烙铁补焊时钟芯片后,居然正常跑码了,现在正烤鸡中。目前一切正常。没想到时钟芯片也会虚焊,无语啊。
     看来主板不能不通电太久,不要啥稀奇古怪的毛病都会钻出来。

网友:
主板受潮时会引起很多不稳定因素,热风筒吹吹有可能会好,学习了

网友:
有些地方氧化很难查的

网友:
好多文字啊,放太久的主板就是多问题,

网友:
放的久了  好多都是脱焊了

网友:
氧化很难查的

网友:
感觉好难啊  要学的东西好多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