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感谢大家的帮助,显示器已修好。

楼主(2014-12-13):
06年的dell sp2208wfp,换了20个电容(最大的没换,胶粘的太牢了)。
如果没有论坛的帮助我是说什么也换不了的。
工欲善其事还是要先利其器啊,之前的黄花电烙铁总是温度不够,那时买的套装里的破焊锡丝也不行。后来又买了白光888D和山崎的焊锡丝,明显感觉好用太多了。
多谢各位!

电容只坏了6个哈,就是黑色capxon牌的6个坏了,其他没坏,但是都一起换了好了。

网友:
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A:
楼主说说显示器出了啥故障换了20个电容?

网友:
液晶能爆这么多电容不可思易

网友:
一次电源的大电容一般的表都能量出来!

网友B:
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吧?显示器什么故障?换这么多电容…

网友:
高温使电容液干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的电容全换了吧?显示器什么故障?换这么多电容…

只坏了6个capxon牌的电容,一起换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说显示器出了啥故障换了20个电容?

只坏了6个。故障就是灯管不亮,但是有显示。

网友C:
电容坏应该有鼓包才对。 修之前应该仔细查看才对。

网友:
估计是新手,三板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应该有鼓包才对。 修之前应该仔细查看才对。

是啊,鼓包了,之前发过一贴的。

网友:
三板虎果然好使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容量不够 时灯闪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