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双系统启动不了

楼主(2014-12-13):
10年的苹果,A1278,双系统,死机停留在win7用户登录页面。死机前刚把充电器插上插座,插充电器的时候充电器的插头是接在电脑上的,而且插充电器的时候看见插座里冒了一下火花。按电源开关关机后,再打开,两个系统都进不去,启动win7提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启动OS X 系统,停留在一个白屏下边有个小圈圈一直在转。一开始怀疑硬盘坏了,尝试用win7 U盘启动,还是: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用OS X U盘启动,可以启动,启动后用抹掉磁盘功能,抹掉失败,再换了好几个硬盘,都是提示抹掉失败,插入一个U盘,用抹掉磁盘功能,可以把U盘抹掉。现怀疑是主板南桥损坏。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到底问题出在哪了。拜托拜托。。。。

网友:
南桥机会大,好像是三合一桥。

网友:
先把SMC清空再看看吧

网友:
先装低在装高

网友:
尝试清空SMC,不能解决问题。
先装低再装高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