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求助,若有图纸最好不过

楼主(2014-12-14):
V星N240GT 512MD5的显卡,没供电,一测发现三颗电容两脚都对地短路,跑线跑晕了,把所有的电容,稳压器,ic,场管全拆了还是短路,就有小电容电阻没拆,没图真没办法了,请高手支招
显卡

网友:
核心,显存短路也会无供电,你都拆了这么多东西,问题可能就在核心或显存,量这两样的阻值看看。

网友:
显卡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用迅维客户端看看

网友:
核心都拆了,还是短路,只有显存没拆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