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H-111T 不触发简单修好

楼主(2014-12-14):
早上接到一个VPCEH-111T 不触发 客户说放了几个月自己就坏了。 现在已经养成习惯先来论坛看看有没有类似的 。 看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修起来很复杂 都有点不抱希望了。但是看到有一个帖子和我一样也是放着 就坏了。他是用红外加热 修好了。
我自己动手开始干。
先用热风枪  350° 加热HM65 芯片  开关机 测试 没效果。
在用热风枪 加热了 显卡   在开机 OK了。  然后准备上BGA 在焊接一下 呵呵 不是什么太难 但是搞定了呵呵 一会上图各种高清大图。我没有上BGA 反复测试了几次都OK 打算在测试俩天 OK的话就不上BGA 觉着BGA和 放化疗一样。 有好也有坏处。。
bd82hm65 显卡N12M-GS2-S-A1 Z50HR MB S0204-EM 48 MQ01 01M
NPCE795PA0DX

网友A:
不触发 加热显卡? 可以触发了? 还是不亮机哦

网友:
是不触发还是不显示 ? 加热显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加热显卡? 可以触发了? 还是不亮机哦

不触发 现在 已经亮机了 OK了机器

网友:
我有BIOS 发不上来了 还有亮机图片。。

网友B:
机器是可触发不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可触发不显吧?

来的时候 电流时0.002  按下开机 0.018 松手0.002 按住0.010  但是绝对不开机  加热一下显卡后现在 机器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不触发 ?????显卡 ???????

网友:
不触发  也能跟显卡扯上关系???  有这么奇葩的事啊   雷到我了

网友:
不处发跟显卡没什么关系吧,问题可能是掉电把

网友:
你那不是桥吗,怎么搞成显卡了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 电流不是上去了 你这是开机不显

网友:
不触发 加焊显卡 这是经验流嘛!

网友:
我表达的 不太好  我整理一下 是 开机掉电 。 应该这么描述  最后BGA 了 显卡 搞定了  明天到店铺里上传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上传了BIOS 给大家下载

索尼VPCEH-111T I5 HM65 独立4显存显卡N12M-GS2-S-A1 BIOS.zip

网友C:
风枪就能搞定吹一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就能搞定吹一会就行

不行  用几个小时 就复发了 最后还是BGA 确定了后 BGA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