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疑问

楼主(2014-12-14):
在淘宝xx本本家拍的3片 216-0683013 显卡芯片,到货高兴上神器BGA焊接完毕却是心情一落千丈。原因是短路了。为什么呢,我一直很困惑,我很相信我的焊接技术几年来很少失误,也许这次真的失误了,再次上BGA取下芯片一看还是短路不能用了,芯片的颜色一点没有变,更不要说鼓包,为啥呢,纠结中。中枪了,不会呀?以前在这家也发过芯片一直很好的。我询问过卖家答曰:芯片没问题,技术有问题,我真的怀疑我自己了。我东北人吗有一点暴脾气,再发芯片还是这家2片,3天后到货,再次BGA没想到悲剧真的再次光临,我不在怀疑我自己的技术了,芯片 芯片,问题??????????我重植本机的芯片,一样的温度一样的做法,没短路,亮机。维修到此还没有结束。两天后客户说故障没有解决,和原来一样开机黑屏,机器到店后,为了验证我的焊接技术再次重植芯片,再次亮机,没有短路迹象.为什么我连续3次上演悲剧,芯片颜色都没有变就短路了,连重植的机会都没有。希望各位同行朋友兄弟给一点建议,这是神马问题,谁有好的芯片卖家推荐一下,以免假的芯片危害我们。

网友:
芯片预热一下,或换有铅的,ATI 的容易坏,要很小心

网友:
ATI的最好用风枪吹一下 然后测下有没有短路 再往BGA上做

网友:
那些坏芯片也是出至搞维修的人手中,坏芯片卖给人家重置好了又卖出来,这再正常不过了,这到底该怪谁呢?

网友:
反正 假芯片也多,多半都是便宜货

网友:
还是买料板好了

网友A:
你先测一下上面的电容不就知道了,如果短路,直接返过去换新芯片,不用自己蛋疼加成本了

网友:
A卡是易挂,再个,觉得芯片还是存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一下上面的电容不就知道了,如果短路,直接返过去换新芯片,不用自己蛋疼加成本了

到货时测量 没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到货时测量 没有短路

到货测试正常,你装上就短路,只能说你做的有问题,这种芯片很明显都是翻新的,里面可能受潮的,你直接装就短路,要先除潮的,装上才不会短路

网友C:
打阻值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有些好的芯片,就算上面电容有短路的,它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值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有些好的芯片,就算上面电容有短路的,它也是好的。

也不可能所有的电容都短路

网友:
你有没有量过主板上的供电有没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货测试正常,你装上就短路,只能说你做的有问题,这种芯片很明显都是翻新的,里面可能受潮的,你直接装 ...

怎么除潮呢,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们做芯片一般都是放在考箱里面12小时才能上BGA,这些芯片质量稍差一点。做完以后就会短路。我感觉还是芯片做工有问题。不达标准。

网友:
有好多卖的就是坏芯片这谁也没有办法呀

网友:
建议上BGA前先烘烤一下

网友D:
業界測試芯片的方法和議器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業界測試芯片的方法和議器是什麼?

没有,据我所知,还没有

网友:
现在假芯片翻新芯片横行

网友:
上机前要放烤箱烤的,还有ATI的芯片就是比较容易爆的,最好无铅改成有铅的

网友:
換芯片還得靠運氣,不要報得太便宜吧。
如不是非換不可真的不想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除潮呢,你有什么好办法
有烤箱直接烤烤,没有就风枪吹几分钟,当然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不是淘宝坑货 是“马云” 他把咱们害了!!!!!

网友:
假芯片现在市场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