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无紫5v 求助

楼主(2014-12-14):
航嘉冷静王无5sb  em311z第5脚电压100多伏至200多   2脚8伏到11伏   3脚几十毫安   这几个电压都在不停变化    没有一定读数   什么问题  是光耦还是em311z坏了  请高手指教  不会的不要乱讲影响正确思路和方法

网友:
辅助电源芯片EM311Z第2脚VCC电压不足12V,EM311Z不工作,也就是说芯片供电不足的问题。
先查2脚相连的电容(25V/50V)并替换掉。

网友:
    5脚电压不稳定,自然Vcc也不会稳定。先查5脚电压为何不稳原因。

网友A:
5脚电压不稳    6 7 8脚293v稳   2  3脚不稳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5脚取至300伏经过3个电阻  第1  2个电阻电压280多伏稳定  第3阻到5脚170几伏到270左右  不稳看不清   我感觉2楼说的有一定道理  有时间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脚电压不稳    6 7 8脚293v稳   2  3脚不稳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5脚取至300伏经过3个电阻  第1  2个 ...

是否第三个电阻到达损坏的边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第三个电阻到达损坏的边缘

都是贴片电阻  外观看不出什么变化  我觉的2楼说的有一定道理  是不是2脚电压不稳造成311时工作时不工作 引起5脚电压下降升高

网友:
怎么损坏的?一般如非严重损坏或雷击,不考虑光耦和变压器。

网友:
换一个EM311,十有八九都好了。

网友:
现在没有311 看看再说吧   还有一个长城电源它是5 3 2三脚电压都低 我想这个应该是311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