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

楼主(2014-12-14):
一块技嘉P61加电后反复重启,有时不能启动,就像摩托车打火打不起来一样。

网友:
是BIOS有问题吧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这怎么来不来就BIOS啊?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看看是不是CPU温度高保护

网友:
0.0  大神们啊!!直接BIOS芯片哦!!通病么?

网友:
先BIOS软件,再芯片吧